求做U盘PE

楼主(2011-08-17):
有没精通这方面的朋友?请赐教。

网友(点评):
有什么软件做PE系统不用格式化移动硬盘的其他盘? 因为我的是移动硬盘 分了三个盘 不想后面两个盘被格式化 里面有好多东西 以前做了PE 的,,现在损坏了 求个好的PE 软件

网友:
不知楼主是什么意思,是用U盘做启动盘吗?

网友:
楼主,还是下个大白菜吧,一键式操作。绝对适合你

网友:
老毛桃   也行!还一个软件很好但是我忘记在那里下载了 !你也可以到百度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老毛桃软件就不错啊   在网上下载一个就好

网友:
网上找找大把,下载个通用PE也可以了

网友:
找小马PE 我用的就是这个,很好用

网友:
杏雨梨云这个不错,可以下载个用。

网友:
下个大白菜试试啊

网友:
LZ的意思是想自己做属于自己的PE吧?

网友:
pe 都用老毛桃的

网友:
大白菜不错,进PE很快,

网友:
我现在用  大白菜

网友:
我用深山红叶

网友:
需要多点这方面东西,速度要快要实用的
我现在用的两个,一个是不怕格式化,一个不小心格了就没了

网友: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就是不知该怎么做。

网友A:
我现在用晨枫的呢。

网友:
样主是想做U盘引导吗?金手指不错!

网友:
刚上随便搜一个然后GHOST到U盘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用晨枫U盘启动工具

网友:
我一直用的大地DOS+PE工具,可以想新作一个,弄了N次都没做上,很无奈!换了新U盘,重新下载了文件,还是做不上,RP问题吗?

网友:
老毛桃,晨枫的都不错!

网友:
问下楼主。你的UPAN启动盘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下个大白菜,装到机器上,插上U盘,运行大白菜,按提示装就行

网友:
用老毛桃就可以了

网友:
用孤独剑吧,功能强大,集成win2003pe和win7pe,win7pe能识别ich9芯片控制的硬盘,数据恢复,win7开机密码破解等等实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晨枫的呢。
晨枫落伍了,换孤独剑吧

网友:
去下个晨风3.0的,然后把他装进U盘就可以了,就可以进PE了,如果想用U盘做系统的话,还要去下载个系统。

网友:
最最最简单的,通用PE工具箱,安装简单,功能强大

网友:
给楼主发一个U盘系统 HopedotVOD

网友:
HopedotVOD 好用的U盘系统

网友:
我用的是超级大白菜U盘制作工具。很好用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百度 大白菜~

网友:
百度里找一下吗,这么简单的问题真是.

网友:
很简单下载一个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什么软件做PE系统不用格式化移动硬盘的其他盘? 因为我的是移动硬盘 分了三个盘 不想后面两个盘被格式化 里面有好多东西 以前做了PE 的,,现在损坏了 求个好的PE 软件

网友:
百度一下多的很

网友:
大白菜绝对给力!!用过都知道好,V3.0的,不要4.0的。

网友:
大白菜V3.0 步骤:1.先下载安装好后选择你的U盘,然后进行格式化。2再把你的GHOST进你的U盘里。3.重新启动你的计算机,调一下BIOS,启动项设置为U盘启动。3.按F10保存后,再按CTRL+ALT+DELETE重新启动。4.它就出来进PE等等的选项了。。。。

网友:
大白菜,傻瓜式操作,很实用。

网友:
杏雨梨云,这个很强大,里面有很多软件,如MHDD,PQ.MD.等

网友:
网上的PE版本很多一抓一大把

网友:
你去下载个 电脑店 软件。。下载完打开,第一个选项就是一键安装U盘启动,这是量产工具的。。你试一试挺好用

网友:
我自己用的u盘维护,90M,2年了,很方便

网友:
晨枫3.0标准版,这个U盘起动,那才是经典,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