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吧触发没3v5v

楼主(2011-08-17):
这机子刷过BIOS,但是没有3v5V,问下高手这机子是不是待机时3v和5v也是通过EC来控制的  BIOS也找了很多个,但是刷了还是一样,烦请高人指点

网友:
HP的应该要有吧,修很多都是要有3  5V的,找个电路看下

网友:
你用了原装的适配器了吗?没有是不能开机的,待机就有3,5v的,跟ec没关系

网友:
HP的要用原装适配器的,或者就是要用双压的,不然就不会开机的。

网友:
不看跑电流你们难道能修得出来吗!!~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呢你刷BIOS干吗?

网友:
AMD的芯片组  觉得3v和5v是受控EC的

网友:
KBC_PW-ON加一个5V,3V5V就出来了,不过还是不上电,哪里还有问题,如果KBC_PW-ON要出来要具备哪些条件!!

网友:
谁能解释下图中ADP_EN  ADP_PRES这两个信号怎么样能成为高点平,现在就是3脚的是比2脚的电压大,但是一脚就是低电平,8脚的电压也有了,这两个信号也没有短路

网友:
机子放弃了  ,但是谁能解释下不  下次碰到不会弄不了

网友:
这还有一个4416S的掉 电   哎,,,,高手来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