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8-17):
     一dell 品牌机、富士康代工的主板 G31MX,顾客拿来时,是说不能关机,接到板子后,目测无问题后,通电、自动开机,检测卡跑码正常、接显示器也能亮。就是短接开关排针不能关机。而atx电源的绿线是直接到I/O8718F-S 的76脚。先换I/O。换完之后、故障依旧。但是还发现此主板有时不触发、但是放一段时间又能自动上电、头大、在不触发时、测3.3VSB  RTCRST# 32.768 RSMRST# 均正常,开关按键到i/o也有正常的跳变  I/O72脚到南桥也正常、但是南桥不发出SLP_S3 SLP_S4信号、可是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啊、难道是虚焊了、按压南桥,还是不行,算了,上BGA加焊试试、加焊后、无果。南桥坏了?刚好手上有一个82801GB的 换了之后还是不行、哎、没思路了。在此、向论坛的各位高手求思路。。
    通过多此测试、南桥 I/O应该是好 但是在待机时、内存的PWM RT9214 有供电   上管也有供电、是不是此板 待机时需要内存供电啊、但是RT9214 的7脚  是由SLP_s4信号控制的啊、SLP_s4 应该是在安开机键后才有的啊 ,解释不通。

网友:
不是南桥没有换好,就是做桥的时候把周边原件搞短路了。

网友:
应该从南桥以及南桥周边的元器件入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主供电芯片周围有场管或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A:
短接开机,如果不触发,摸32.768试试。

网友:
换晶振,拆谐振电容,

网友(点评):
晶振换过了.没作用、

网友B:
从绿线跑到一个三极管, 可能就是这个三极管换了。

网友(点评):
绿线是直接到I/O的、中间无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开机,如果不触发,摸32.768试试。

  短接过了、全板无电压。32.768换过、

网友:
我经常遇见这种故障,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等待其他大哥解答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主说的很专业了。难修。。
请问晶振多少V 。RSMRST#如何确定正常的?

网友(点评):
晶振 一脚0.23V 一脚0.17V 用示波器打了、波形正常、rsmrst# 有3.3V 南桥拆的时候、我在焊盘上测了也有3.3V。ICH7的桥、Y4脚 测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很专业了。难修。。
请问晶振多少V 。RSMRST#如何确定正常的?

在这里问一下饼哥、First 状态时   SLP_S4为高电平、但是在这里First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问一下饼哥、First 状态时   SLP_S4为高电平、但是在这里First  是什么意思呢?

插电 默认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绿线跑到一个三极管, 可能就是这个三极管换了。

   中间可能会分出一条路, 所以慢慢认真跑跑看,仔细看看,  我都修好几台了。

网友:
CMOS CLEAR 跳線的電壓是多少?
太低也會有樓主描述的現象..

网友:
南桥以及南桥周边的元器件入手!

网友:
如果是插点默认,那么有没可能是待机就有了内存供电。  如果有图纸,在看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