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339组合,待机开关管问题,急等

楼主(2011-08-17):
待机5V虽然正常,但还是怀疑待机部分不正常。因为在通电不短接绿黑线的情况下,待机主开关管Q2发烫非常厉害,起动电阻R501也烫。这是我前面发的贴子,现在还没有解决。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509-1-2.html
所以我怀疑前面发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与待机部分也有关系呢?待机修好,其它问题就都解决了呢?

网友:
阻值这么大的启动电阻也烫?

没焊下来测一下?

网友(点评):
先怀疑电阻的问题,取下来量了正常,也怀疑是Q2极间漏电,取下来焊在正常电源上就不发烫了,说明Q2也正常。

网友:
电源没有起振,查IC的工作条件或起振的条件,不行换IC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起振,那5VSB哪来的?现在是5V待机有,但我觉得待机电路的主开关管太烫不正常。

网友:
看来管子本身没问题,工作时发烫会不会是负载过重?可以检查一下后面SB5V滤波电容是否漏电、Q2集电极消尖峰元件有无击穿、甚至开关变压器有无异常

网友:
Q2发烫会不会是负载太重的缘故?可以检查一下次级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漏电、Q2集电极的消尖峰元件有无问题、启动电阻有无变值等,甚至开关变压器绕组异常都会造成管子发烫。

网友:
昨天看了一眼贴就回了,没看仔细。5VSB都有了当然起振了。

查查Q1,光耦,ZD1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有问题造成Q2基极有些短路。

测流过启动电阻的电流和其两端的压降,然后计算一下该电阻的功率。查查C503,反峰吸收电路,是不是反峰高压串过来了。

水平很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更换启动电阻,此电阻可能有问题。从计算来看,这个电阻的实际功率在0.15W左右,应该不会发烫,就是Q2 be 短路,启动电阻也不应该烧毁。要说受到高频干扰,碳膜电阻对低频和高频的阻碍作用应该是相同的,必经不是绕线式电阻,存在感抗。个人感觉是这样,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