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故障两例

楼主(2011-08-17):
网吧ASUS M2N主板,故障现象:不亮。诊断卡代码FFFF。测供电12v 5v 3.3v正常,测cpu核心供电无,MOS管D极有12V,栅极无电压。换电源后正常。后拆开电源发现大滤波电容鼓起。

网吧ASUS M2N主板,故障现象:开机3秒断电。拔下cpu供电12v,cpu风扇正常工作,判断是cpu供电短路所致。拆下板,测cpu供电上管D——S 阻值002..拆下第一个上管09N03测量 短路,再量板上其它MOS管正常。从显卡上找了一个09N03吹上,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那个是测出电源坏,还是换电源后发现主板是好的,电源是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