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D1-TMX/S跑E4

楼主(2011-08-17):
             这个主板是英特尔芯片组,775针座子,内存电压有2.5V,内存系统总线3.3V,这种问题先修那里呀?

网友(点评):
有波波吗? 有的话测量一下 供电管理!!!

网友:
没过内存 查条件

网友:
刷BIOS
这个板子内存不过,除去供电外直接干BIOS

网友:
    看下  桥跟CPU 的供电正常不, 正常的话可能是桥问题了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不行干北桥

网友:
先刷BIOS,在换个IO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刷BIOS,换内存

网友:
基本就这几个问题,但是,你要注意内存条的频率哦,你别是频率合不上哈,换起试试

网友:
兄弟  板子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