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点火回路,高手来指教

楼主(2011-08-17):
接机,待机0.03,按开关键没反应.
拆机测量无3.3V无5V...
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的机器,按经验测量 PU1 的第5脚为1.1V.第6脚是RTC的3.3
正常是要第5脚大于第六脚.才送出导通B+的信号

打B+公共端电压的阻值才37....不对啊!!断开MAX8734 的B+电感PL6.公共端阻值变回400多正常了
翘开输出3.3V  5V的电感,..阻值依旧!
换了8734,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试试看能烧的出来不,烧MAX8734拉低的那一端 电压加到5V都没短路
拆掉上管,一样,拆掉有极性电容.一样

请教大侠门,我是不是走弯路了?经验太少,多谢你们的赐教!!!

网友:
大家来研究下!

网友:
你最好给个截图,我们才看的比较清楚。还有你烧鸡时电流上了多大,我有一次上到1.8A才发现有东西很烫,在小电流时都不烫。

网友:
好大的QQ空间!图挂啦!

网友A:
大阻值电了有毛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阻值电了有毛用

你帮忙研究下.谢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帮忙研究下.谢谢了哈

要图纸哦,不然我帮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图纸哦,不然我帮不上

你QQ多少?你没有这图吗?我发给你

网友:
电压可以调到5V试试

网友:
建议找图纸再研究、

网友C:
先看看图纸吧是不是那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图纸吧是不是那的电压不正常

修好了,没一个说对的!

网友:
电压加到19V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到底3 5V没出来还是公共点电压没出来啊。看得晕呼呼的。看标题像是公共点没出来,可内容一直见你在烧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