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显卡开机能亮屏,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1-08-17):
今天接到一块七彩虹8600gt 256M的显卡,故障是开机能够亮屏,但是不显示。我把所有的总线都量过了,但是总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求各位大侠给个思路,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测一下显卡接口的三基色的,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可能是显存吧,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

网友:
黑屏的问题  拆掉3色上的电感打值 一般都是核心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408门电路坏的好像也有吧!我碰到过几块,最近的

显示器灯变绿 证明行场有出来,所以和那关系不大

网友:
可能是核心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灯变绿 证明行场有出来,所以和那关系不大

原来是这样!赐教赐教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GPU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