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1-08-17):
客户拿来一个液晶显示器,AOC171S ,一开始是开机亮一下就灭,我拆机后,问题很简单,鼓了两个电容,换后OK. 问题解决,但有个现象我不解,我不接VGA的时候,灯管常亮不灭,显示无视频信号,接上VGA线通电再试,亮一下灯管就灭,对了,我是在没开机的状态下试的,以前修的好多都是不接VGA信号灯管应该亮一下灭才对啊,我很疑惑,请高手分析一下,期待给个思路

网友:
接上VGA线通电再试,亮一下灯管就灭,这说明有高压保护,从这入手

网友:
与驱动板的程序设计有关。

网友:
接上VGA线通电正常,再拔下VGA灯管长亮,提示未接信号线

网友:
那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电子产品疑难杂症还是不少啊

网友:
电子产品们跟出气的不一样,他提示嘛就是嘛,让插就插吧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