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ITEON的ATX电源PG口电压偏低无法开机

楼主(2011-08-17):
一个LITEON给HP OEM的ATX电源,接主板后启动,主板风扇转,但点不亮,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运行,各口输出正常,只有PG口电压偏低,正常是5V,我的只有2V,不知道 是哪里的问题,新手第一次发帖,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补充内容 (2011-8-22 16:29):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在2楼,339旁边有一个50V 3.3UF的电容,这个电容外观上看是好的。不过我同时把板子中间的一个微微鼓起的10V 100UF的电容也一起换掉了

网友A:
把PG电容换了就行了!339旁边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G电容换了就行了!339旁边的那个!

谢谢,先试试看

网友B:
你说的339旁边那个电容是不是50V 3.3UF的。我跑了POK的线路,好像和那个电容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339旁边那个电容是不是50V 3.3UF的。我跑了POK的线路,好像和那个电容没什么关系啊。

应该是离339旁边那个打镙丝孔最近的那个!按同容量的换了试试!换好后要多开几次机才可能有PG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