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1-08-17):
今天接到一台D630,客户说不开机,通电后发现开机电流正常屏幕无显示,压着显卡开机没反应,怀疑是显卡问题,重做显卡后正常。

网友:
没什么过程,最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以前碰见过

网友:
好啊,钱到手啦!!!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之快速,处理问题也只快速,三言两语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通病中的通病吧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晕倒  这个不用拿出来了吧

网友:
赚钱快啊

网友:
这中问题大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过程,过程!注重过程啊!

网友:
我这个是集显的,一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过在售后换主板用半年显卡又开焊的情况

网友:
lz明显处理草率了,应该先用风枪加热

网友:
过于简单,没有个给我们讲清楚!

网友:
看见D630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像这种就没必要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