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97画面不正常,像水彩画一样。

楼主(2011-08-17):
长城M97,刚开始开不了机,插上电源等5分钟,才能开机,开机后白屏,而且隐约能看到一些垂直的小细线,告诉客户没得修了,然后作价100,换了一个新机,我自己拆开看见电源板上5V滤波的两个电容和高压部分一个电容鼓了,换完以后,能开机,就是下面这个效果,看桌面上的图标和文字没问题,就是色彩过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屏线清洗重新拔插了一下,而且还垫了一层纸。

字还是挺清楚的

网友(点评):
大哥,你用通用板点下不就知道是屏还是主板问题了..主板问题换板,屏问题发到广州修屏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不行就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试试代换灯管

网友(点评):
说话不思考,,,和灯管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不要误倒人...这和灯管扯不到边

网友:
电容代换不对,滤波不好导致的

支持楼上的

网友:
可能 电容 代换 不对或者 是 驱动板  屏 本身问题

网友:
大家换电容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档次的,我是在市场上买的一毛钱一个的,看着耐压和容值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从图片看,好象色保和度与对比度的问题.先降低点锐度看看.

网友:
电容从一个好的三星板子上拆了换上,还是一样。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故障一样。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有时候插不紧也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板上的行列驱动芯片问题,我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种情况百分之八十是屏线的问题,看看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不行就换根屏线,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程序啊   复位一下试试啊   先软件在硬件嘛

网友:
动动屏线试试,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这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你们比我还菜的很多呀,   这是屏线问题!

网友:
试一试这几招:加焊屏主芯片。加焊驱动板主芯片。换屏线。屏线2边的插座也要看一下。。

网友:
楼主好了么 吱一声啊  期待捏

网友:
写一下程序试试吧,先软后硬,再换驱动板,再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要么用通用的点一下看看。少走弯路。

网友:
屏线 屏线,换屏线

网友:
屏线重插一下,长城的通病

网友:
先换了驱动板再说。

网友:
我修过一个屏和你的一样.把屏线换吧

网友:
好像是液晶屏上的一个贴片电容坏了(仔细查)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屏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更换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