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显示器开机LOGO变成红色

楼主(2011-08-17):
客户拿来时是灯管坏了,换了灯管装好后开机,结果开机LOGO由原来的黑色背景变成红色了,能使用,但几乎所有黑色背景处都变成红色的了,求助各位高手,急!!!!!!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三新的,看看屏线跟驱动板,是不是在换的过程中哪没有搞好,细心总会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搞定了,确实是屏线没插好,粗心了。

网友:
是的,经常因用户等着你修,而自己又要显得很专业很快,所以会出现一些低级的错误再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