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F5M主板,南桥是nf-430-n-a3的图片

楼主(2011-08-17):
asus F5M主板,南桥是nf-430-n-a3的。原来是usb接口都不能用,现在换了南桥一上电就掉电,怀疑是做桥时掉件了。哪位朋友手里有这板子,帮忙拍张南桥四周的图片,谢谢
掉电

网友:
这板子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点位图上看不出空位置原来有没有装元件

网友:
掉件的可能不大吧,量量南桥周围短不短路,怀疑你南桥没做好和直接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