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笔记本真牛

楼主(2011-08-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510的本本.说是密码忘记了打不开.叫我破密码但我把密码破了.他说要装个系统.哎真jb乱来直接叫我装不好吗.等我把系统装好了但一个奇怪的问题出来了.键盘的数字键按的全是数字键上面对应的符号.数字怎么也按不出来.我刚开始以为是驱动没有装好.但下了个驱动精灵来全部 装好了.但还是那样.系统也装了好多遍了还是那样.拿个鼠标不管点哪里桌面上的东西都打开了.请问一下高手这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最有可能是SHIFT

网友:
FN NUMLK,看看是不是数字键锁定了,如果是这样也太小白一级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键盘坏了

网友A:
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B:
就是键盘左下角 有个数字切换键。

网友:
你这应该是键盘失灵了,拔掉键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键盘左下角 有个数字切换键。

切换了啊.我看还是键盘坏了

网友:
用外接键盘切换过来就行了啊

网友:
我想就装个系统 键盘不会坏掉吧?

网友:
键盘数字切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都可以看懂.就你看不懂.你觉得是谁的原因呢.

个鼠标不管点哪里桌面上的东西都打开了
    就是这个不明白,你下个键盘测试软件看看,,,是不是CTRL键有问题

网友:
修改一下注册表!

网友:
也许就是shift键短了,一直处于按下的状态。

网友:
键盘连键了才会导致用户输入密码错误。

网友:
哪个地方肯定有粘键的了

网友:
有些机型是按shinft numlock的,不行只有换键盘了

网友D:
是不是客户键盘坏了 按不出密码 误以为 密码不对  正巧 解密 做系统 发现键盘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客户键盘坏了 按不出密码 误以为 密码不对  正巧 解密 做系统 发现键盘不正常

正解,一楼的兄弟倒霉了!现在看来干什么都有风险啊!

网友:
外接一键盘看看

网友:
FN NUMLK,看看是不是数字键锁定了,如果是这样也太小白一级了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395-1-1.html

网友:
小键盘打开了,小白一个

网友:
搞不好人家忽悠你.键盘本身就是坏的.不是客户忘记密码.而是键盘出了问题按到符号..密码错误..就认为忘记密码了...处理不好你可以能得负责任哦!!

网友:
shift和CRTL键,这两个都卡了

网友:
切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一楼的兄弟倒霉了!现在看来干什么都有风险啊!

恩、看着还是这个像正解。呵呵

网友:
转换就 可以了   自己没有在键盘上转换

网友:
看来客户得把问题推到你身上了。

网友:
给你上传一个键盘测试软件,看看键盘是否有连键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人都能看懂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掉了吧 只是卡住键的话  从家里搬到楼主那里 磕磕碰碰的 也应该松开了吧  或者这笔记本的bios设置默认numlk是关闭的 进系统以后又必须按FN或者其他组合键才能打开numlk ?

网友:
    首先你键盘的问题:要么是fn+numlk 要么就是shift键坏了。  鼠标问题:估计键盘上的回车键或者什么键坏了 光标到哪就打开哪。   综合两项: 键盘坏了。

网友:
解决没有啦 给你出了那么多招
没看出来  这念头修机的也这么厉害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兄弟.修本很难吧.

网友:
不怎么明白你的表达,你那机器还有个小键盘的吗,还是??

网友:
你可能被客户给黑了 估计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