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NW黑屏

楼主(2011-08-17):
940NW显示不稳定 有时开机5分钟后黑屏 有时插上vga信号后电源闪 闪时5v电压正常 15v只有12v左右 电源板号ip-35155a 外观在15v电容旁边一电阻好像有问题 位置号r102 求阻值 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会影响这个问题啊

网友:
是原装的三星,还是山寨的。

网友:
好像是山寨的吧 广东惠州

网友:
这个板我修到好多都是高压线圈坏掉的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线包 就好

网友:
把电阻色坏发上来。

网友A:
这板子我修到好多都是换高压包好的  不知你这个是不是   你换一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修到好多都是换高压包好的  不知你这个是不是   你换一下 试试

记得回帖哦!

网友:
修的没思路就  换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