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显卡是ATI 9600的,可不可以换ATI7500的

楼主(2011-08-17):
M T42显卡是ATI 9600的,可不可以换ATI 7500的,谢谢

网友:
这应该不能直接换吧,楼主有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大胆,佩服。我一向比较胆小

网友:
不可以把    有这想法不错

网友:
没想过,也没那么做过

网友:
应该不能,
一个 9系列  一个 7系列, 我估计成功率 为 0,,, 换好了告诉我下

网友:
应该不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的,但你要更改一下背后的电感电阻。。

网友A:
T4x-显卡识别电阻
参照如图调整电阻

网友:
直接不能换  BIOS什么都应该不一样吧  电路也不一样  一个是T42  一个是T42P

网友:
焊点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可以吧,换了电容和电感也不可以吧。

网友:
我还是换原来的显卡吧

网友:
试试看。应该差不多

网友:
就问一句 冒这个险有意义吗?速度还不就那样!

网友:
可以换,不过要找板,改一下电路元器件

网友:
不知道,我只试过的    本来9000的可以直接换成7500

本来7500的换成9000,需要改电阻

网友(点评):
这个还没试过 有机会换下试试

网友(点评):
真的能换?能说下电阻怎么改吗?

网友:
我也想换一个试一下,可以的话说一下

网友:
换了原装的9600,都不确定,哎

网友:
我这里实在找不到这个显卡就用了7500的,,改了下电流就可以了,,跑3D正常 ,谢谢大家

网友:
对7500的显卡下面的电阻改了下就OK

网友:
电阻怎么改呀 !

网友:
IBM T40 分很多款,有很多位置都不一样,,,我看了下,我这里有几款,我就对照A12 A13,,这个板号在左上角,这个差不多一样,,我A12 13各换好了一块,,你就先对板号,,再对显卡背面的电阻,换的电阻都是0欧的,,还有多了两了电阻和一个电容,就直接拿掉了,,,

网友:
不可以换的

网友:
我都进系统各功能都测试了哦,,,也有可能是你没有改好,,,我确实改好了两件,3D也跑了,,

网友:
可以换的,我换了有5、6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x-显卡识别电阻
参照如图调整电阻

赞同,改动这几个元件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