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主板,特纠结的板子1117输入端只有0.35V

楼主(2011-08-17):
这块板子1117南桥供电只有0.35V,断打阻值是0对地短路。可以触发,但一开机1117就发烫。但南桥一点都不烫。与1117是电容然后进南桥。这电容我已拿掉。并且已换过1117仍然短路。量了USB的数据和时钟正常,是不是南桥坏了?以前遇到是的1117短路都是南桥发烫。南桥短路,这个是咋回事呢。

网友:
补一下,不能开机。说错了。

网友:
不能开机的。说错了。补一下。1117输入角与开机针相连也就是说给开机针供电

网友:
短路了
  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拆网卡 不行
应该就南桥

网友:
拆网卡,网卡旁边的小八脚MAC地址存储器也一并拆掉,拆IO,总之,拆一切和3.3SB相关的,从简单到复杂,拆到桥为止,看拆到哪里电压正常就是哪里坏了,别无它法,

网友:
先杀网卡,再杀南桥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此板网卡拆掉仍然不开机。强加电南桥很烫。估计南桥挂了。不修了

网友:
先拆网卡 在拆桥

网友:
拆南桥,看看吧,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下,拆南桥是啥意思,不要南桥也能开机吗?

网友:
应该 网卡先

网友:
直接拆南桥,不短了不就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sb挂了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遭遇到类似的现象,当时是南桥部分短路引起……把 南桥换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