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不用显卡也能亮

楼主(2011-08-17):
有图为正!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8T 结检查显卡问题! 为了能够确定是显卡问题 就把显卡拿下来再触发看看电流怎么样,因为这机子的显卡是一块板的  就拿下来触发了 竟然发现点亮了。

网友(点评):
CPU集成显卡吧

网友(点评):
双显卡的机器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双显卡,你拆了显卡集成就自动触发了

网友:
牛B这样也可以  下次我也来试试

网友:
你点的那个不是正常开机键吧  好像是娱乐的那种

网友A:
有的机器是双显卡的,一个有问题不会影响另外一个显示,有的有开头切换,有的在BIOS里面切换。华硕的机器就算是单显卡,取了显卡后一样能听到开机的声音,但是不显示

网友:
双显卡嘛。论坛刚刚有个贴子还在GM能不能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是双显卡的,一个有问题不会影响另外一个显示,有的有开头切换,有的在BIOS里面切换。华硕的机器就 ...

恩!我就是判断他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就拿下显卡看看能不能听到声音 结果就亮了

网友:
自动切换显卡,没见过,厉害

网友:
还真是头回听说呢

网友:
华硕的有些可以的      还有  不差显卡板  可以听到  LOGO声

网友:
就是双显卡。。要是集显坏了就麻烦了哦、、、、、、ati的北桥。。。难搞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第一次就这样用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不过双显卡就早有所闻,原来可以直接拿掉独立显卡,

网友:
不知道别的机型可不可以

网友:
双显卡嘛。论坛刚刚有个贴子还在GM能不能PM

网友:
这款机是双显卡的,可以自动切换显卡的,专业术语叫交火,呵呵!

网友(点评):
台机主板上常见的。。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AMD的啊   双显卡的啊

网友:
这机是显卡交火的。取独显后风扇长转。机器很不稳定。难修的机型

网友:
不稀奇    是双显卡的机器啊

网友(2011-09-23):
应该是GM的北桥吧!pm的应该不行!

网友:
  作为一款全新推出的商务机型,F8T不但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又具备出众的商务便携性能,加之全面的功能配置,14.1"绚丽屏幕,强劲的PUMA平台配备了AMD Turion×2 RM-70处理器,独立显卡ATI Mobility Radeon HD 3470,并支持混合交火技术,最高可扩容至4GB的海量内存,运行任何复杂应用软件都能得心应手

网友:
不亮的时候可以听到声音

网友:
是双显卡的

网友:
我刚接了一台F8T ···不像你这样说的·拆显卡可以亮机 ·不会娱乐下大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