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1-08-17):
接手一台HP520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由绿色变成黄色然后灭掉,待机为0.01,3V 5V都有,感觉像是IO的问题,就换了一个,现在是指示灯一直为绿色啦,但还是不加电,开机键有3.3V按下开机键电压有跳变,RSMRST为3.3V,南桥晶振也有压差,SLP-S3#没电压,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晶振最好能看下波形最好吧,南桥的RTCRST#有没

网友:
你看看,SLP S3RGATE S3R GATE 5R有没有被拉低,一般是TPS51117有问题,显卡供电IC

网友:
没有TPS51117啊,只有个TPS51124,且在TPS51124上测的SLP-S3#也没电压

网友:
看看系统供电怎么样,应该是8734或1999,然后看看是不是开机芯片没换好,修过一台,开机芯片有两脚很隐蔽的连在一起了,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SLP-S3#是什么东西,你们说的那些可不可以详细说明下

网友:
找仁宝时序对下 看哪个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