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闪屏 求解

楼主(2011-08-17):
屏换过 故障 依旧 cpu 供电芯片 也加焊过 故障依旧 想问问还有什么会引起闪屏
闪屏

网友:
发个图片 帮你分析下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855集成的,看看是内存没插好或氧化了,修过一个内存问题花屏的

网友:
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网友:
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855集显,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的,换北桥好了。

网友:
怎样闪法查一下屏线看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
今天有个华硕,背光有点闪,, 高压的线没有插好, 重插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高压板的问题 改个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 相对于150 问题都不难修

网友:
有图的话最好上一一个换过好屏的图 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 屏线 系统 显卡一个一个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