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维培训完后走出学校艰难维修IBM

楼主(2011-08-17):
      走出学校,到了一家公司实习练手,··修了好多天的华硕机器·····郁闷的很···找零件很费劲··供电的维修还好说,··遇到信号就完蛋了,郁闷了好几天,今天去上班·心想又是郁闷的一天·。 别的同事搞的一个IBM T40的机器·给我搞·终于碰到能找到零件号的机器了。告诉我进水··我了个去进水··进水的有几人敢浪费那时间啊- -,哎修呗,当练手拉- -,··回忆下喜哥哥讲的时序·,心里有点低了。照时序来吧··进水我也不怕你- -,。
        检测外观,南桥一块有酒精痕迹,南桥旁边的U41`MAX1631芯片·有2个电阻掉件。我都不知道那同事怎么想的- -。不管了··先酒精伺候下吧,等干了以后再补上件·我喜欢风枪补件,·怕用风枪 把进水的地方吹鼓了, - -。当外观检测完毕,·没有异常,我就上电看看电流表吧!.待机0.00,那就先测下vcc3V和vcc5V的M路待机电压吧,继续追查待机MAX1631工作条件吧,22脚V+16v正常,23脚SHDN3V正常,(是由TB的-PRSHUTDOWN和温控芯片LM26相与,再VCC3SW电压上拉得到),7脚和28脚的ON3 ON5高电平正常。(此电压是从PMH4收到EXtpwr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后,发出的)。当开启芯片工作的条件都正常看下芯片干没干活吧,27,24脚3V开启上下管信号,脚位没发出信号,16 19脚5V开启上下管信号。电压都很低0点几伏的电压(可能万用表快没电了),难道后级拉低电压了吗。不对呀后级啦低也不能3v5v一起低啊,本想打下芯片阻值,因为料板多多,再加上电压一起低,所有先换之,(在基地没少练焊工,3下5初2就换好了- -)。电流表伺候,待机0.03,哎呀这个激动啊,3v5v肯定出来了,一测果然出来了。

     装CPU·内存,准备触发上电,我了个去,不触发- -··(经研究IBM的机器不插CPU不触发- -)死活不触发,继续照时序来吧,时序逆向思维来推理吧, 有待机不触发感觉像南桥的ACPI信号没暂存在PMH4上,经过测量PMH4的20脚和74脚没接收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

               南桥要发出SLP信号的前提是VCC3SW,CMOS电池电压产生RTCVCC给RTC实时时钟电路供电,VCC3M供给VCCSUS3.3,VCC5M供到V5REF_SUS.待机电压产生,要接收到TB芯片发出的MPWRG信号供给南桥的RSMRST,复位ACPI休眠信号,
查TB的时候发现电压,51脚MPWRG,此电压是0.8V,这我就郁闷了怎么0.8V,是经过电阻R859上啦到3.3V的,测量电阻2端,一端3.3v,一端0.8V,·再测量电阻没问题·估计是哪里拉低电压了,在MPWRG这个电路里没有其他的芯片和电路,只有TB和南桥,仔细想一想南桥边上进水了,会不会南桥挂了捏。BGA伺候,拿下南桥测量,此电压3V正常,因为此店里有很多学徒仁兄帮忙植株(有位仁兄植株很快成活率很高),直接找个成色好点的料板叫人家帮下忙吧- -··!(请人家抽个烟- -)

                换上料板上的南桥终于出发了,但是电流跑到0.4左右不动了,我了个去,都想哭了,哎,上CPU假负载,测量供电 时钟  PG 基准都出了·就是复位没出,·CPU复位的前提是南桥发出PLTRST给北桥,北桥发出CPURST,找图纸点位图死活没找到这个信号,因为太忙了,直接做北桥,··第一次加焊,复位还是没出来,·心一很·叫学徒仁兄再帮下忙吧·换之,换完之后CPU的复位终于出来了·心里这个美啊, 终于出来,估计上电就好了·,上电以后我彻底的郁闷了,电流跑到0.7左右,苍天啊大地啊哪位大姐救救我啊,。不跑码接下来本想继续查各路总线,·但是这机器修起来的时间不如换板子,突然间想起来IBM是不是有个安全卡捏,导致不跑马,跟同事要安全卡·,告诉我没有安全卡,这样我就郁闷了·。正好有个一样型号的机器·拆掉,换上试试吧,·不好我也就不搞了,  换上安全卡电流一路狂奔,应该是亮了·接屏试机。IMB的(遛狗)你小子终于出来溜达溜达了,·此机修复,就差显卡和CPU没换了!。安全卡最后还在拆机的盒子里找到的郁闷的很,!思路有不对的有更好的思路望大家指导指导我。

对于新手很不错了,忍不住顶之
思路很好 喜哥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分析电路都很强啊
写这么个精华篇得很费精力吧,看到基地出了那么多人才,我都后悔了
1631的23脚是十几伏不是3伏吧?另外谁说IBM的机器不插CPU就不触发了?只是会掉电而已。
说明基地的教学质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
有广告嫌疑!!!不过我很佩服楼主!!

网友(点评):
无广告嫌疑,他都毕业失踪好些天了。今天他家里还打电话来问基地他人在哪

网友(点评):
我们十分欢迎你也写这样的广告出来。

网友:
好像最近很流行——我了个去

网友(点评):
呵呵 是吗 今天才看到

网友:
我也是刚从学校出来,学习了。

网友A:
在查MPWRG时你还不确定是南桥还是TB的问题时,就干南桥有点草筛,你可以先把TB引脚的MPWRG挑起来先。再判断是谁拉低了。

网友:
因为南桥进过水,没有顾虑太多,·直接就做桥了,···运气好了- -下次注意··维修必须注意细节···

网友:
各位大大们 ,我是菜鸟,问下《安全卡>是啥东东啊?????

安全芯片,不装不是不跑码,是不过内存
没有他不会跑代码的 IBM很多都有的
就是安全芯片,相当于板子的码片。

网友:
鄙人还从未遇到不装CPU不触发的机器。

网友(点评):
不装CPU不触发,闻所未闻,IBM机器是不装CPU触发掉电保护

网友(点评):
不接cpu掉电的真的很多

网友(点评):
碰过好多机器,不装CPU没待机3V5V。

网友:
学习了,看来基地出来的理论不错哟!我都想去学一下加强理论了!

yzz163 -3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我也很犹豫中,自己底子不够没基础不知道能学成什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查MPWRG时你还不确定是南桥还是TB的问题时,就干南桥有点草筛,你可以先把TB引脚的MPWRG挑起来先。再判断 ...

这位仁兄说得好,又学到一招了,BS那些没事回答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的人,和灌水没什么二样。。

yzz163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仁兄说得好,又学到一招了,BS那些没事回答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的人,和灌水没什么二样。。

你这回复不也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当然我回复的也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网友:
小胖现在很厉害了哈!
---没有安全芯片也会走码 但是会挡 85  87   IBM带CPU温控芯片的 如果不放CPU加电就会加电保护 最后3M 5M也没有了  除非短接温控 1P 2P上电     还要灵活运用挑脚法判断故障范围!

没安全芯片也会跑码

网友C:
没密码芯片我记得是跑87吧!

网友:
楼主所说的安全卡就是 安全芯片吧!》?

网友:
短了测温芯片1,2脚,不上CPU不会掉电。

网友(点评):
有的机器不插cpu 不出cpurst 即使短接温控芯片也会掉电的

网友:
IBM安全卡没接触过,水很深啊。

网友:
好像T40的是有安全卡的,有些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密码芯片我记得是跑87吧!

没 码片跑85的 !

网友:
看来楼主  花了不少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