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圣400P不通电??

楼主(2011-08-17):
今天修了个电脑不通电,换电源后正常。确定是电源问题:此电源为华圣400P电源,拆开后观看没什么明显烧伤,经检测其对地阻值均为0 。去掉变压器,通电,听到滋滋的声音。应该是短路了,可是具体怎么查呢???图片传上:

网友:
这照片不怎么清淅,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24针旁边的电容装上测不正常,拆下来测又正常??并且通电的瞬间能听到滋滋的声音啊

网友:
换了试试,

网友:
拆下来测正常,装上去不正常还要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