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的bios如何读取出来

楼主(2011-08-17):
一块工业设备的主板,BIOS芯片为 MC68705PS,编程器不能读取,好象是加密了,哪位知道如何解密方法请指点一下,或者跟我联系,有酬谢~

网友:
好像是一个MCU,加密的话唯有拿去解密!价格要几K!

网友:
你把他放放电

网友:
还有这种事。。。。。

hrkang -2 严禁灌水
枯木道长 -10

网友:
MC68705PS应该不难解密,如麦毅诚所说几千块应该足矣。

网友:
朋友技术无价!解密不能三言两语学得识。也有几种破密方式。那一种都能达到解密的目的。不过到这解密头上谁都不愿细讲的。这是他们也是在做违法的事。不能张扬。只能暗帮而他们又得到钱就是目的。

网友(点评):
看架势你都搞这个的样,不然怎么这么了解

网友:
这个芯片是10前的,只是不能读取出来,这样bios要先用UV光照射2个小时,才能清除里面的程序,擦除器我已经买了,到华强北问了抄板的几个行家,都是试一试,没有把握搞出来。

网友(点评):
有点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