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2个芯片能代换不!!

楼主(2011-08-17):
ISL6261ACRZ能和ISL6260代换不!!!

网友:
个人感觉不能,第一个只能主控芯片,还有3个驱动芯片配合工作,6261是直接驱动MOS管工作的

网友:
我只知道MAX1999可以代换MAX8734

网友:
阵脚定义不一样21-27     其中 38 时钟信号 一个是高电平开启  一个是低电平开启  那么他的后续电路  。。。

网友:
明显不可以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哇,LZ又来让大家学习喽,明显不可啊

网友:
我感觉可以试试,引脚定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不能代换的

网友:
肯定不能互换这个

网友:
不可以啊,同型号代换

网友:
明显的不一样啊

网友:
不能代的,引脚好多都对不上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