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图上,开机后的电压和开机前的电压怎么区分

楼主(2011-08-17):
有没有标识啊,,
有个板, EC电压都正常,, 开关脚只有1.4V,再怎么查
EC 到开关的脚也是1.4V 换过EC
电路图

网友:
电压低了,肯定被拉低了。

网友:
和开关按键和开机芯片供电同时产生或在这之前产生的电压一般都是开机前的电压,其它的一般就是开机后的

网友:
顺道线跑下电路山,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