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 RXN-305D 稳压电源 电压跳变

楼主(2011-08-17):
故障为,接笔记本开机,电流红灯亮,电压在跳变,并发出哒--哒响,更换C1815。在线测,阻值才一百多,拆下后测量又正常。真接用C945代换,OK

网友:
C1815接用C945代换结果呢?故障消失了吗?是C1815不良吗??拆下来测又是好的???

网友:
楼主,我有台安泰信的,电压调不上去,只有16V。继电器滴答响,短接可调电阻也是一样,有时又能调到30V。

网友A:
试下吗,可能也是那个三极管坏了。可以代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吗,可能也是那个三极管坏了。可以代换试下

兄弟 是可调电阻附件的三极管吗?

网友:
LZ我有台和你一样的电源,就是电流上了1.5A机器就滴达一声掉电,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