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帮看一下这个EC的工作条件,量着都对, 开关脚只有1.4V

楼主(2011-08-17):
WPCE775LA0DG   这个

95脚连到了开关

网友:
如果条件都正常的话换个EC试试

网友:
你是说开关1。4V低了是吧,先查下外围。

网友:
你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发出哪个信号的前提条件???

网友:
开关电平已经不对了,不可能那么低的,先查开关电压吧

网友:
查下开关的上拉电压  要不可以断开EC这边测下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
开关脚上只有1.4V是不对的吧, 应该是3.3V的,  检查一下EC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把整图 传上来

网友:
开关的电压不对,看一下上拉电阻。

网友:
3.3vpcu给拉低了吧

网友:
EC坏了,打下值看看

网友:
把开关脚翘起来 看看是EC输出有问题 还是后级上拉电压出来问题  这样查问题就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