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X主板不触发,+3.3VSB正常,IO是W83627HF

楼主(2011-08-17):
此板南桥为VT8237R,测量电池正常,清CMOS无效,测量PS-ON插针为3V,正常,没有发热的元件.碰PS-ON时,测量W83627HF的67脚和68脚均有向下跳变,但是72脚和73脚无跳变,是不是IO挂了呢?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IO可能没事,我的一块也是83627   68脚有跳变.  67 3.3V 始终不动, 一般来说是IO 坏, 结果干了4个IO 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开机针一路进IO,另一路进南桥~~

网友:
我有些不懂,不知道威盛芯片组,IO参不参加上电过程

网友:
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把绿线强行接地,则北桥会很烫手,是不是北桥也挂了呢?

网友:
扔烤箱里烤一下,我学校就有这样的案子,烤几个小时就会好

网友:
查图得知。此板开机针直通南桥。南桥发出SUSB#高电平经过q4拉低绿线!
Q4在电源接口和软驱槽中间~

网友:
饼哥,我那块主板是,NV单桥的,cpu是AMD     IO 换了四个了,还是不行,83627EHF   68脚有跳变  67 始终3.3V

你说开机针一路进IO 一路进桥   是桥还是IO 的问题呢, 25M晶振,用示波器测过,正常起振.    教程上说67脚始终

3.3V的话,则IO坏   我都换了四个IO了    IO的75脚也有3.3V的高电平,是rsmrst#    开机针也有3.3V

网友:
饼哥,我这板好像和你的图不太一样,我跑了一下线,发现电源绿线一端是直接连到83627的72脚的。另一端跑到Q124(S72)的G极了。把它拆下测量,无问题。
有点没头绪了,好像真的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