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严重进水。。。。。不充电

楼主(2011-08-17):
这个机器估计是第N次进水了。。。。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进水了的。。。。马上拆机,,,可是怎么不对啊,,,感觉水没有进到好多也没到板子上。。。结果拆下来连客户都吓到了。。。主板上大大小小十几团水渍。。。而且很多地方铜箔都腐蚀了、、、、、抱着个试试的想法,,,,,清理。。。。。补焊。。。。。。此次略去那些小故障。。。《暗屏。上电池大段路》。。
吧充放电的一个双mos管换了以后,,,大短路消失。。。。以为都ok了。。装机进系统。。发现电池电压一直都是20%。。充电灯也为橙色。。。拆机。。。。充电芯片isl6255.。。测得19pincsip19.7.。20pincsin也是19.7两脚无压差
精密电阻换过。。电容也换过。。。dcin19v  ref2.9v  en3.3 vdd5v。。而且电池能放电的也能开机
就是插上适配器无电流充进去。。。。电池脚在擦适配器的时候也是有12v。。。求指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电路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这种进水的机器一般断线较多

网友:
机器已拿走。。。。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