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不显示

楼主(2011-08-17):
联想V450不显示,加焊显卡后显示正常,使用两天后以不显示了,电流0.9A,一量无1.8V ,更换1。8V芯片6228后现象依旧,1.5V有输出,连PQ21,PQ23也更换了也不行,6228芯片的开启电压都正常,后级也无短路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输出保护了,后级无短路的话看看是不是次级短路,

网友:
查1.8V的产生条件及后级电路或者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保护可能信非常大,仔细查查

网友:
芯片工作没满足,查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