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出现感叹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7):
我们学校微机室内的电脑本地连接有时正常,有时出现感叹号,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用的是直通线,有的说交换机之间是用交叉线,请问出现感叹号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网友:
有二种原因,一种是驱动问题,还有一种是发现冲突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排除一下驱动,再说

网友:
IP设置问题,冲突或者是自动分配有问题

网友:
出现感叹号的原因可能有多种,IP冲突是其中一种,如果是IP冲突的话,会有汽泡对话框出现,再有可能是不是有时Internet访问限制了,对于交换机之间连接(级联)用直通线还是交叉线,要看交换机,有的交换机有自适应功能,两种线都可以用,如果没有自适应功能 ,要用交叉线,一般现在出厂的交换机都是自适应的。如果交换机做的是堆叠连接,就要看交换机的说明书要求了,一般要用专用的线,按说明书要求连接。

网友:
ip有冲突!重新开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