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集显板掉电

楼主(2011-08-17):
D630滚动条一过就掉电,有的是在BIOS里面也掉电,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散热做好了吗~? 建议先排除散热不良,导致保护掉电.

拜托,集显就不要散热了,高手,佩服啊

网友:
感觉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本子拆开的时候灰尘多不? 多了。考虑下是不是北桥空焊了,  或者就要考虑温控线路了。

网友:
北桥重做了,之前是不显示的

网友:
解决了,修的是单板,我用的是外接显示器,这机器不支持外接,改成VGA模式就好了

网友:
散热有 问题没

网友:
  一般都北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