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英K8T800M-M3的温控芯片

楼主(2011-08-17):
看到有个朋友机子不跑马,问了些关于温控芯片F75383S,其实这个板子的控温芯片可以摘掉不要的。这个板子的温控芯片有问题会引起不稳定,不过内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526-1-1.html

网友:
是温控芯片引起内存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所以才会出现内存代码。其实不算内存故障。而是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故障
系统管理总线由SMBDATA SMBCLK组成。用来识别内存型号,检测CPU温度,。。。。很多作用。
具体的可以参加学习,呵呵会讲的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