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维修

楼主(2011-08-17):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今日我接了一个20寸液晶屏.开机黑屏指示灯闪乐.于是我用外接灯管点亮.正常.知后再接屏灯.接信号线开机画面正常.开关建也正常啊无问题.马上装屏开机.啊有是黑屏.开关建不能关机.指示灯闪乐.于是我右拆机开屏装电原高压一体板虚焊后再试机一样黑屏.指示灯一垟闪乐无反应.外接灯管都亮了.不知什么元件有故障.请各位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一般开关键不受控有两可能.按键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要么就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接信号线黑屏.不接信号灯管点壳.指示灯不闪.开关建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本屏的灯管坏了导致的.?

网友:
测量一下开机信号呀

网友:
板子的接地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