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17):
今天接一联想Y450,待机电流0.01,3v,5v正常。一开机,电流到0.35就掉电,还能触发,还是到0.35掉电,。感觉有些电压没出,望修过该机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
极有可能是经过开关管之后的电压没产生或者短路

网友:
看一下CPU的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呵呵,典型的欠压掉电了,建议LZ测量板子各个电感电压,肯定有没出来的电压,造成EC关闭系统电压开机信号,最后导致掉电,看CPU供电有没?

网友:
先查各大电感(除充电电感外)电压有没有都出来,重点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