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S1300 的机子 公共点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1-08-17):
那位高手 可以帮个忙 分析一下 思路   我把那公共点的所有电容都拆了  还是短路

网友:
说清楚一点,,,别人才好帮你呀,

网友:
对地阻值  为2欧啊

网友:
修短路,没有必要拆东西,一句话,烧机 大法·····

网友:
对啊,烧啊,公共电压去太多地方了,不止电容哦,供电上MOS管,供电IC多着呢,能拆得完嘛

网友:
你烧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短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通电看看那里发烫啊

网友:
都烧了   没有发烫的  就一个MOS管  烧了  拆了 还一样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