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输入接口

楼主(2011-08-18):
  高压板的输入端主要有四个信号,即电源、地、背光开启/关断控制端和亮度调整端,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电源(VCC或VDD)和地(GND)

  高压板的电源和地两根线来自液晶显示器内置开关电源或外置电源适配器,电源电压一般为12V直流电压。在高压板输人接口旁,凡是标注有VCC或VDD的就是电源端,标注有GND的就是地端。
  有些高压板有两路供电,一路为12V左右,为驱动电路或直流变换器供电;另一路为5V左右i主要为驱动控制芯片(如0Z9RR)供电。对于这类高压板,其输入接口引脚较多,应注意区分。

  (2)背光开启/关断控制端(ON/OFF、BL0N或EN)

  背光开启/关断控制电压一般来自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主板)上的微控制器(MCU),在高压板输入接口旁,凡是标注有ON/OFF、BL0N或EN的就是背光开启/关断控制端。
  在显示器工作和进人节能状态时,背光开启/关断控制端会分别表现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所以在实际维修过程中,该电平可以作为一个判定故障的关键测试点,以此涞判定高压板是否已经启动。

  (3)亮度调整端(ADJ、BRIGHTNESS、DIM或VBR)

  在高压板输入接口旁,标注有ADJ、BRIGHTNESS、DIM或VBR的一般是亮度调整端,用来控制高压板的输出电流,以便改变背光灯的发光强度。
  亮度调整端一般为0~5V的连续可调直流电压或PWM脉冲信号。该控制电压一般与高压板输出电流成反比,即该控制电压越高,高压板输出的电流越小,背光灯发光越弱,屏幕越暗;该控制电压越低,逆变器组件输出的电流越大,背光灯发光越强,屏幕越亮。
  大部分高压板不接亮度控制信号也能工作,部分原装高压板需要接上此信号后才能使用高压板工作。
  根据亮度的控制方式不同,有些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上可能没有亮度调整端,其亮度调整是在驱动板(主板)SCALER电路上进行调整的。
  亮度调整是对液晶屏背景亮度的调整,是通过改变灯管两端的电压或视频信号的基准偏置电压来实现的。需要说明的是,亮度和对比度的调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比度调整是对视频信号幅度进行调节,信号幅度越大屏幕图像对比度越强。
  在液晶显示器中,亮度调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调整背光灯亮度(控制高压板);另一种是通过调整RGB信号的直流电平实现亮度调整(控制主板SCALER电路,这种方法一般称为信号调整法)。其中,调整背光灯亮度的机型比较多。
  对于使用信号调整法的液晶显示器,其亮度和对比度调整都是在SCALER中实现的,调整亮度时,是对RGB信号的直流电平进行调整;调整对比度时,是对RGB信号的幅度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