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 WIFI无线用不了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8):
此机拿到手重装了系统,换了无线网卡都不行,郁闷之时发现开机停在LOGO很长时间,系统最小化也这样,遂进BIOS看了下发现机器型号,UUID的信息都是乱码,难道这也能导致无线用不了,机器型号、UUID信息是写在U4这个芯片里的,找了台466A拆了个装上,开机LOGO很快就过去了,进入BIOS型号、UUID信息全有了,不过是466A的型号,进系统无线就可以用了。然后我还想进一步验证下,在一块坏的F40A板上拆了这种芯片装上,进BIOS发现竟然变成了F40A了,竟然可以这样通用,忽悠下客户说换了块板,嘿嘿

网友:
U4是BIOS吗?
不建议这样做,有什么说什么,这样客户知道的话你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