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跑D5

楼主(2011-08-18):
修到一块N68S的板开始跑0705后停在D0D5不动!且不报警!怀疑BIOS问题,但刷后仍是如此。因为此板是单桥,昂达的板桥易空焊,于是重做了。但还是跑D5!没思路了!就连IO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帮帮忙给点思路吧!会不会是桥坏了 ?对地阻值只有两欧。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拿下CPU,还2欧的话桥挂了

网友:
查查内存啊  单桥板子阻值低很正常的

网友:
单桥的板子,夏天这么热很容易空焊的。怎么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桥做了,也不一定好啊。。不能完全排除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看完啊 我不是说已经重做过了吗 但还是一样现象啊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啊 .做桥有什么用啊

网友:
D5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查内存有关条件

网友:
我觉得不是不过内存 因为插不插内存都是跑D5 不插也不会报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