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液晶显示器屏摔破废掉了 想改装成牌牌。就是只用电源高压板 灯管让牌牌亮。废物利用

楼主(2011-08-18):
我把显示器拆开了,把电源板 驱动板 灯管 开关连好,通电开机,灯管亮一下就灭掉了。如果连接显卡

的话灯管应该会长亮的。现在我要不接显卡,不要驱动板,只接灯管电源板(电源板和高压部分在同一板

上)要让灯管长时间亮,怎么做啊?是不是短接BL-ON GND      BRJ GND    也就是说怎么改动电源板电

路,灯管能长亮。此显示器为美格WT9DC

网友(点评):
屏电路拆下来还是有用的,液晶玻板丢掉,只留背光板,亮度高,漂亮。

网友:
呵呵  很好 很有创意  我还想把高压板改成防身的武器捏!!其实就是在开关上接个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哦  忘了说一声 你可以不接驱动板的。。。。呵呵 直接上灯管!

网友:
我接的高压板 加应该12v电源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给电源板  接个5V就OK

网友:
唉!我笨啊,还是不明白怎样弄个5v啊?各位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汗!!直接用高压板就能点亮。给控制一个3.3就可以了

网友:
开关3.3V接到不跳变的稳定电压去就可以常亮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给驱动板供电的接头上有一个稳定的5V的供电电压  直接把高压板上的3.3v  接到5V去就可以常亮了  祝你成功

网友:
论坛里的分怎么赚的?充10钱很快就下载用完了。

网友:
屏碎了,屏电路可以做配件用。别浪费了。
光让灯管亮有啥意义哦,可以作为测试灯管好坏的工具

网友:
把驱动的5伏接过来,应该可以

网友:
疑惑了几天,终于明白了,看过几篇开关电源的介绍文章,也把液晶的电源给搞懂了,现在修这类电源我自己觉得没问题了。谢谢兄弟们给的提示。我现在学主板和显卡。希望学本本 液晶显示器 兄弟交个朋友。本人QQ:332525153

网友:
之前,有ON/OFF过来的那个三极管CE短路!也可以点亮

网友:
直接接电5V就好了,ON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