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a13cp 触发掉电

楼主(2011-08-18):
sony a13cp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掉电,用电池正常,电池无法充电。测公共点电压不稳,为19.5-18.8V。检测电源适配器,外接150欧电阻后输出电压立刻降为13V以下,且不稳定,不能带负载。
换原装适配器后整机无电,测电源输入PMOS管Q3501,P脚19.5V,G脚19.5V,S脚0V,且S脚相连电阻开路,更换Q3501和电阻后测MAX1772,DCIN19.17V,ACIN0.064V,REF4.08V,REFIN0V,ACOK0.58V。没有电路图,只找到ACIN的下分压电阻,实在找不到上分压电阻。现待机电流0.015A,触发到0.15A掉电,单用电池也掉电。测MAX1999 ON3 ON5均为3.374V,LDO5为5.12V,LDO3为3.374V,各输出电感对地电阻均正常。只有CPU座背面的一个电容测为85欧,不知是是否正常。

业余维修,没电路图,实在不好查。求思路及电路图,版号MBX-110V REV:2.1N。xu_dd@163.com

多谢!!

网友:
隔离电路有问题,找个图查查

网友:
MAX1772ACIN脚不正常,可在板子上没找到上分压电阻

网友:
f2160bte10v是EC芯片吗,查不到资料

网友:
mos管的p脚是什么意思?不是gds吗?哪怕是p沟道

网友:
是GDS,第一个D打成P了,后面复制的

网友:
今天测电流时不小心把适配器短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