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自己搞过无尘洁净台啊

楼主(2011-08-18):
哪位高手有自己搞过无尘洁净台啊  也就是自制一个 洁净台

网友(点评):
找个大点的金鱼缸,反扣过来,用玻璃刀划两个孔,能伸进手就行!

网友(点评):
楼主,在下正在研究,计划在2K成本做一个上风型洁净工作台,可以M我一起研究

网友:
没有啊,哪位能说一下

网友:
如果不需要让客户看的,卫生间里搞干净点。。。。

还别说。找个湿度大些的地方,应该比较好

网友:
如果不是专门做数据恢复的话没有必要配备无尘设备,找个干净的地方就可以开盘,不断用皮吹把肉眼可见的灰尘吹掉,硬盘没有那么娇气,我自己的西数硬盘就拆开看过,现在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搞个好一点的皮老虎。。。。。。。

网友:
见老板弄过一个,没试过

网友:
我也看过用皮老虎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