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过CPU供电不稳的朋友

楼主(2011-08-18):
一块科脑的C61主板
有时能装完系统,装完后进系统就重启,或直接死机,或直接断电。
摸CPU散热片,巨热,北桥也是。
进 BIOS,发现CPU电压开始是1.3几伏后来一直在1.4伏到1.6伏间波动。
电压偏高而且不稳。
CPU供电的16V 电容发热,6.3V3300的滤波电容及16V电容外观都相当完好。
有没有朋友修过这种现象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1.4伏到1.6伏间波动,应该是正常的阿

网友:
先从各上管控制极入手..看每项供电控制有无异常..在从反馈和VID组合下手测测看..

网友:
查VID信号,曾碰见一片NF6100是IO旁排阻的问题导致CPU供电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