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8-18):
早上,小学徒问我。师傅,电源指示灯闪烁,问题出在哪?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
显示器,两块板子。电源、驱动。
电源板包括高压部分。一般都是直接拆开动手修。这个真要说,电源灯闪烁,那是电源板的问题。
小学徒又问道
为什么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呢?
我倒,我想了想,电源板有问题呗。觉得这话说的挺不负责的。
大家说,呵呵,电源指示灯为何会闪烁呢?

网友:
电源  指示灯 是不是  亮一下  就灭了   再亮 在灭

网友:
主板上有一组供电电压不稳   比如 优派的19寸 双排屏线    ZCP稳压管输出电压不稳定   他原来输出  1.8V

     电源板也有可能   ,    大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电源指示灯  和硬盘指示灯   两个接反了。 POWER-LED   HD-LED

网友(点评):
貌似人家说的是显示器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上不去,信号时有时没有

网友:
我让小学徒自己动手修,拆开后他惊喜的告诉我,是电源问题,电容鼓包

网友:
我觉得是电容,首先看12V的

网友:
有可能是无信号提示

网友:
是电容鼓包了,倒至电源电压不稳,断续输出...或后级,反开关机保护.从而导致电源指示灯闪烁.

网友:
电源板电压跳变 带不起负载  我也是学徒的 不知道说的对不  望各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