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硬盘变大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我的一台DELL品牌机在查看磁盘管理器时,发现有20G的空闲空间,此时硬盘已经有四个分区了,于是我想为这20G空闲磁盘空间分个盘符,就把原来光驱的盘符G盘改为H盘,然后进行G盘分配时,没有成功,而且F盘提示磁盘未格式化,打不开,里面原来有数据。在通过磁盘管理器查看硬盘竟然变成1350G了,咋回事啊,硬盘本来是150G的啊,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了,而且里面有七八个分区了。是不是分区表的问题,如果是那该怎么修复,diskgen这个磁盘工具可以修复吗?请高手指导一下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好事啊,我想遇到此等事情

网友:
要是我的也能变大就好了。1TB硬盘都快不够用了。

网友:
不要去改盘符。开机用ghost分区盘去改。

网友:
路过路过换点分数

网友:
那个是中病毒了

网友:
我就是在系统里改的盘符,这样有什么关系?在XP里不能改吗?WIN7里可以的是吧。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不要数据了吧~~~重新分

网友:
分区格式被病毒改写了,重新分区吧

网友:
重新分区一下就可以了,硬盘有点问题。

网友:
貌似硬盘逻辑错误,先试着格一下,不行就重建分区吧

网友:
重建MBR就可以了。不过软件的名称我忘记了,好像有好几个。我的系统盘中带的那个挺好用的,只不过现在不记得那个软件的名称了。

网友:
diskgenius这个软件可以重写MBR

网友:
以后都去买150G的  然后变成1350G 用  爽了

网友:
我想遇到此等事情

网友:
应该有病毒了,从分区

网友:
我也想遇到此等事情

网友:
分区表错误啊,简单的方法用HD4瞬间分4个区,如果不行再用DISKGEN 或DM

网友:
我重新分区了,谢谢指导。

网友:
为啥这种事砸不到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