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底之蛙到拨乱反正!从一台航顺LA910杂牌液晶二修的过程吸取的心得体会!

楼主(2011-08-18):
型号:从未见过的,一台铭牌标示为航顺的型号为LA910的19lcd,详情见图。
故障:不加电,自然不显示,什么反应都没有。
判断过程:打开这台牌子有点奇怪的显示器,第一印象是乱七八糟!机子应该是好久没用了,坏了很长时间没

有维修,但里面多了点东西,详情见图。翻开一体板,惨不忍睹! 从300v大电容滤波后的电路全军覆没!什么

意思?能拆掉的全拆掉,拆不掉的也要破坏掉!这就是这个什么万能电源模块存在的原因! 我仔细看了看,光

藕被抠掉两个脚、开关管直接连根拔掉,自然后边的整流管也就名存实亡了,再看,原因是因为此板坏了电源

ic,型号是ld7575,上面明显起泡了!维修过程不再多说,改板就是了。

初见此万能电源模块,第一反应是,我真是井底之蛙啊!居然还有此种维修方法,大开眼界!而且上面清楚的

写着彩电、vcd、电磁炉什么的通用,真的是万能,惊叹!

静下心来,看其功用和效果,惊叹过后是感叹,不过如此!他只不过是代替了电源ic以后的功能,但我认为我

改板是对其拨乱反正!为什么?你看,原板的开关管背后有一条长长的散热片,这证明,开关管在工作时发热

量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然而此电源万能模块体积非常小,安装方便是其优点,但带来的负作用就是,寿命及

效果堪忧!这还没有考虑整流管带来的热量!从这台机长时间没有修的情况来推断,上次维修以后使用的时间

应该不长。

所以,这种维修方法仅是一时应急,不宜大量采用,请各位大师们详解我的观点对否,大家一块学习!

网友:
千万别用万能电源模块,关机后万能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会升高的,除非你拨掉电源!!!!!!!!!

网友(点评):
我是真不懂这个万能模块,多谢指教!

网友(点评):
这是你不会万能三端的高级运用,实际上三端可以接光耦来控制,不存在你说的升压问题。

网友:
机器品牌是富士电的,惠科代工.LD7575爱坏.

网友(点评):
人多力量大,多谢指示!

网友:
哦,看了菜哥的帖子,和以下几个哥哥的恢复,终于知道以后不能用万用电源模块~

网友:
航顺..顺泽...创想.. (同一家.名字不同而已) ..就在我这不远的地方 ..

网友:
万能板就是垃圾 以前在彩电上用不好用。都是短命的。

网友(点评):
张老师,看得出您水平不错,已经支持您做版主了!

网友(点评):
支持张师傅做版主

网友:
谢谢 我也没什么水平  只是多点经验而已。

网友:
万能板 ? 没用过 那玩意!

停车坐爱风流晚 -10

网友:
一修应该是个修家电的,喜欢用万能电源。我旁边有个修家电的也用它

网友:
这个东西这么能够用在液晶里面,长时间肯定出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的呢>

网友:
万能版?开眼界了。不过我倒觉得也许受条件所限,这也是好想法。

网友:
就像通用高压条,有了它,没多少人会老老实实的修高压。有了这个东东,不起振不好查毛病的电源,估计也没多少人愿意去修吧。和高压条一样,会用上瘾的。

楼主说的我一阵惭愧。我就是那种比较懒,从高压板有问题从来都是换的懒人。楼主的意见让人深思。现在的维修,还是看能不能赚钱的。要是我们不为生活而忙碌,嘎嘎。别说高压了,我们没事自己动手设计都行哈。YY,纯属
明基的电源板 绝对会修 高压出问题 一般换C5707 或者06
修板时既要考虑技术问题,又得考虑配件问题。即便是常用件,谁敢保证召之即来。万能模块优点和缺点同样鲜明,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

网友:
修板时既要考虑技术问题,又得考虑配件问题。即便是常用件,谁敢保证召之即来。万能模块优点和缺点同样鲜明,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

网友:
还可以了  我和你一样   不过那天我维修了一块高压

网友:
那修的话可麻烦了,除非你直接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