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主板故障

楼主(2011-08-18):
顶星tm n68s 主板开机后内存电压和北桥电压从原始的正常一直降下去直到零点五左右又重新升到正常的供电后又降下去,如此不停,不加cpu也这样,把北桥内存ic换了也不行,这个倒是是怎么回事啊?
长这么大了没见过这个故帐

网友:
万用表有没有问题啊?...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会高一会低 最后没有修了

网友:
北桥电源管理芯片带换下试试  不行把北桥拆掉  再量

网友:
哎.现在的主板什么怪问题都有.给我们维修行业带来了激动地不便啊 ..应该是电源IC坏了先换了看吧

网友:
qu全是废话,我的电元芯片早就换过来,你们没有看见么啊?

网友:
杂牌主板乱七八糟的设计故障也是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