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不开机

楼主(2011-08-18):
今天接了一台SL400机器故障不开机 拆了之后把CMOS电池拔掉插电自动上电,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也可正常关机关机之后再开就开不了了(电流0.01不触发的那种) 拔电池拿掉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望高手指点

网友:
bios问题比较大

网友:
按开关,看电压有跳变吗

网友:
金振出问题了。

网友:
昨天我也刚好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正在费解,也是联想的本本,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开关键和BIOS可能性大,IBM没cmos电池自动触发是正常的哦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开关键的问题比较大吧  断线了没有?

网友:
期待   观望  结果

网友:
关机后,只是有待机,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是开机小板坏了,我买了一个就好了。楼主可以试着短接一下是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