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击损坏的电视盒

楼主(2011-08-18):
天敏CT200电视盒 ARK芯片很热,应该已经损坏。
芯片

网友:
对电视盒我是不懂哦

网友:
如果是芯片内部供电短路,不知这种方法可行否。据资料介绍,有DVD的解码芯片损坏发烫,将电源引脚挑起,看看是哪路电源引脚短路。然后通过电容高压放电,烧毁芯片内部短路点,有这样修好的记录。